请教下兄弟们,那怎么才能清理掉螺丝胶呢?》!!!?!!?

楼主(2007-11-28):
请教下兄弟们,我的尾推铜套老是掉怎么办啊

就是螃蟹爪里面的那个,7号铜套,如下图!

过会就掉了,原来的老机机就没这个问题!!

晕!

新的问题是:

那怎么才能清理掉螺丝胶呢?》!!!?!!?

我晕!干了一件坏事!

楼主:
尾浆变距系统都按照说明书,尾巴转动方向从右侧看(头在前)是逆时针的!

网友A:
好像是尾翼转动的方向反了!,那个铜套在正常的方向是自紧的,而且从lz的描述来看就是尾翼的旋转方向反了

楼主:
谢谢楼上了,我中午拆了重新装下!

唉。。还是要好好学习说明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尾翼转动的方向反了!,那个铜套在正常的方向是自紧的,而且从lz的描述来看就是尾翼的旋转方向反了

对,转动方向反了,旋翼对着你,应该逆时针转。

ps,我放了一点螺丝胶,效果也可以

网友:
这个铜套最好用螺丝胶固定一下,那样就不会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转动方向反了,旋翼对着你,应该逆时针转。

ps,我放了一点螺丝胶,效果也可以

楼主:
在尾浆装正确的情况下,站在机身侧面,机头朝左,尾浆是顺时针转!

网友C:
如果放了螺丝胶的话,以后磨损铜套,整个尾变矩都要换掉-----那个螃蟹爪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放了螺丝胶的话,以后磨损铜套,整个尾变矩都要换掉-----那个螃蟹爪比较贵.

楼主:
如果放了螺丝胶的话,以后磨损铜套,整个尾变矩都要换掉-----那个螃蟹爪比较贵.

那怎么才能清理掉螺丝胶呢?》!!!?!!?

我晕!干了一件坏事!

网友:
用生胶带就紧了啊。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下,然后搽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ls说得对  打火机一烧就好

楼主:
多谢!回家烧啊!~哈哈

网友:
我的也掉了,一冲动也差点上了螺丝胶,还好没上!我是装机前弄着玩掉了的,装好后正常飞行不会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