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级别的电直在能看清姿态的情况下最大能飞多高?

楼主(2007-11-28):
请问450级别的电直在能看清姿态的情况下最大能飞多高?

网友:
视力差别比较大  哈哈100米该能看见

网友:
LZ问多高而不是多远

我的记录是高度12-15米,再高脖子受不了
距离大约60-70米,再远也能看到但看不清楚有点不保险

我的视力1.2

网友:
大家眼睛都这么好呀
我感觉二三十米就有些远了

网友A:
我的450SE飞过50米左右高度,
LAMA飞到看不到为止.可能有100多米吧

网友:
我50米外基本就是模糊控制了,偶尔还会错舵

网友:
高度不是问题,实在不行,自由落体,到可控范围重新受控,飞远了机会就少了

网友:
450SE才 70CM不到 飞个20米我想应该就很小了, 偶的30油鸡 110CM都只敢飞个30米以内, 高了精神压力大 视力模糊 可能会摔机

网友A:
我的LAMA 就是飞到完全看不见了.然后关小油门,让它慢慢下来看得见.再控制也来得及.经常干这样的事,有一次就被风吹走了,再也看不到它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SE飞过50米左右高度,
LAMA飞到看不到为止.可能有100多米吧

这位兄弟的LAMA牛

网友:
我每次飞450的时候旁边都有人冒杂音问能飞多高

网友:
我的飞出20米远就觉得姿态分辨有点眼睛吃力了,视力1.2。所以谈论最大没意义。

网友B:
我飞的时候,旁观者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可以飞多高,我的回答是5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LAMA 就是飞到完全看不见了.然后关小油门,让它慢慢下来看得见.再控制也来得及.经常干这样的事,有一次就被风吹走了,再也看不到它下来了......

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LAMA 就是飞到完全看不见了.然后关小油门,让它慢慢下来看得见.再控制也来得及.经常干这样的事,有一次就被风吹走了,再也看不到它下来了......

这樣玩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时候,旁观者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可以飞多高,我的回答是500米。

这回答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的时候,旁观者问最多的问题就是可以飞多高,我的回答是500米。

我有时说500米,有时说2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