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9X2变频版(40M)能否兼容FUTUBA(40M)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JR9X2变频版(40M)能否完全兼容FUTUBA(40M)兼容接收机,好象我在此版块看到某位高人说能全部兼容!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兼容  FUTUBA(40M)的 ppm 接受机  一定要用jr的原装发射晶体

网友:
试过用40变频JR9XII,用西安接收,配Futaba晶体40.790,

工作正常,还拉距试了,详细看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3128

网友:
 能不能用Futaba的接收和晶体,最简单就是动手试试!

先来个测试现场照片,视频在转换中,等会再贴。

网友A:
挂带扣上为啥要上个螺杆? 挺影响美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挂带扣上为啥要上个螺杆? 挺影响美观的

 没所谓,能用就是。

详细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85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在转换中,等会再贴。

........

测试结果是可以的!

http://www.56.com/u74/v_MjM4OTgxMzU.html

网友:
GOOD!!!!

楼上哥们谢了!

那么72M情况呢?

楼主:
那么72M情况呢?

网友:
40M可以,72M不可以,我试过,用的是天地飞的72M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所谓,能用就是。

详细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859

那个好像是用来调节,,改2.4G后没有天线得重心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好像是用来调节,,改2.4G后没有天线得重心得哦~~

原来的重心太靠近天线的一方,控的底部顶着肚皮时总有点下滑的趋势,

加上我换了软天线,改了劲顺手,个人非常满意。

网友:
可以,6通兼容jr的控+兼容futaba的晶体、接收,72m的,能用,就是1、2、3通线序不一样,4通以上不变

网友:
还真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