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咯 新JJ 大家帮我看下球头臂对不

楼主(2007-11-28):
电调放下面了

球头臂还算垂直噢

球头装内侧了,第一次装不知道有舵机垫片,前面的铝合金夹自己做的以后装摄像头航拍

接收机和陀螺仪尾舵还没装,线还没整理

挖掉了 副了张PVC

网友:
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回头我也改改舵机壁

网友:
舵机臂我只改了后面的那个,担心前面的两个干涉机壳所以就没改。LZ的头罩装上后会不会干涉?

楼主:
干涉 头罩只要撑宽一点点就可以 想办法插根筷子撑宽点

网友:
电调装地板下面恐怕头罩不好装吧,还有LZ的电池放哪呢?

网友:
头罩整的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电调装地板下面恐怕头罩不好装吧,还有LZ的电池放哪呢?

头罩能装 下面被我挖了块 图上能看出 电池放电调上面

网友:
肯定会干扰的,建议楼主辉盛9G用厚垫片装,球头外置,这样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