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机友的一个问题,请回答.

楼主(2007-11-28):
我是新手,现在想入手一架飞机.现在有以下两个选择不知道选哪个好,请大家指教一下,或者给点其它机的建议!

最新款雷鸟独立型遥控直升机(送G3.5模拟器钢平衡杆3根练习架1副)
雷鸟电直介绍
雷鸟无线电控制电子直升机是集真实、益智、
娱乐于一体的高科技
产品。它由直升机机械结构(包括机身、主
旋翼、驱动马达)、电子控制元件(电池
电子混控器、陀螺仪)和遥控设备(包括遥
控发射器、接收器、伺服器)三大部分组成
。能模拟现代直升机的悬停 、侧滚、偏航、
前进和后退等大部分飞行姿态。内置370全磁
高速马达、8节AAA700mAh NiMH(9.6V)电
池作动力,具有难以想象的飞行表现和飞行
时间。同时整机外型完美,操控灵活。尤其
是其独特的高强度机身结构,具有其它模型
直升机无法比拟的抗摔能力。

技术参数
全 长 545mm
尾旋翼 150mm
全 宽(机身) 160mm
全 重 300g
主旋翼 510mm
引 擎 370全磁高速马达

如上图本套件配有:机身+6通道遥控器+9.6V mAh镍氢电池*1+充电器+FMS飞行模拟软件)+数据线,充电即飞。

ESKY-EK1H-E005 A HOBBY BEE CP2直升机全套,可倒飞

【规格参数:】
(1).主旋翼直径:530mm
(2).机身长:520mm
(3).总重量:305g
(4).马达:370
(5).电池:11.1v-1000mah锂聚合物电池
(6).RC:6通道 / 3个伺服器
【产品介绍:】
    Honey bee 系列电动直升机具有飞行稳定、动力足、操作简单、飞行时间长等优点,获得了世界各地广大模型爱好者的喜爱。
    Honey bee cp 2直升机是一款可以进行3D特技飞行的迷你型电动直升机,CCPM可变螺距控制系统和3颗ESKY伺服器保证了飞行的精确性和灵敏性,11.1V 1000mah 的锂电池可以使直升机进行长达15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控制器采用“四合一”控制器(集合:电子调速器、混控、接收机、陀螺仪的功能),方便的了直升机的调整和维修。Honey bee cp 2 直升机堪称微型电动直升机的经典之作!
【产品特点:】
(1).打开包装只需装上电池就可以飞行;
(2).可以进行3D等特技飞行;
(3).飞行动作平稳,反应敏捷快速,操控性强;
(4).适宜初学直升机和练习3D飞行的爱好者使用;
(5).结构简单,调整维修方便;
【局部图介绍:】
1.高精密度、高惯性的主旋翼头设计,ccpm 控制系统。2.上图散热片是厂家之后的出货才有,目前本店库存货品还是没有散热片的,特别提醒!
3.3颗8g伺服器支持CCPM控制系统,使直升机反应快速敏捷,可以做各种3D特技飞行.4.尾马达加装散热片,不仅提高了飞行性能,而且增加了使用寿命.
【包装图,铝箱包装需另购:】

楼主:
一个不是3D,一个是3D,

两个价钱都差不多,不知道选哪个好.

网友A:
建议直接搞个亚拓之类450级电直,外买模拟器一套(如凤凰等)。详情可查阅bbs,此类分析帖子有好多,需要好好学习,以免吃亏。祝福,拜托不要叫“机友”,行内一般叫“模友 ”

楼主:
450那些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不要叫“机友”,行内一般叫“模友 ”

内行的接头暗号哈

这两个机子都不错,听下老鸟评价呢?

楼主:
我上淘宝找还有一个ESKY-EK1H-E007 A

但是007问很多人都说没见过...

楼主:
第一套我问到的价钱是495

第二套我问到是535

第三套那个007A,说是600

哎,都不知道到底贵不贵.哪个好些,难选择啊.

还有V4,355元,不知道贵不贵呢,相对于四个机,都不知道要哪个好了.

网友:
有 山猫 380 XL 一套 到手就飞的旧 的

也是科乐科出的 可以查一下 原来的价格

现在价格是550

也是 3D 飞机 用的是 GY 400 陀螺仪 CCPM 架构  飞行效果比 雷鸟稳定得多

楼主:
全金属的?~

发图片看看.

网友:
你也可以买013或者016,呵呵。不过这些飞机不是很好调
身边有老鸟的话,可以考虑。

楼主:
身边没有鸟.孤身上阵,组织失踪了,现在找不到组织.

网友:
那你还是买个LAMA飞吧。4通道,很稳。维修简单,费用底。新机全套300多不到400。还便宜。
个人建议,我就是从LAMA飞起的。

楼主:
好的,我就搞LAMA.

网友:
引用 楼主:
身边没有鸟.孤身上阵,组织失踪了,现在找不到组织.

跟偶当初一样,买了类似雷鸟的jj,不会飞,差点失去信心。后来买lama,现在飞450

网友:
这种套机看似便宜,完起来一点儿都不便宜
而且各种问题会让你抓狂,
还是有刷电机的,不换很郁闷,换无刷吧,又是好几百的投入

如果从来没玩过电直,先弄个lama了解些基本知识,然后直接上450了,少花点儿冤枉钱

网友:
两个都不建议买。
如果非要买,买第一个吧,第二个是鸡肋

楼主:
主要我见V4太小一个了,呵呵.

网友:
\买个丘比特,比它们俩,都好,电子设备ESKY的,尾电换CN12,,电池11.1---1500MA,那才叫绝!飞的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