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制小lama v4轴承座,请老鸟指点.

楼主(2007-11-28):
小lama的轴承座坏了,一直带伤飞行,今天自己车了一个铜的,呵呵~~~
挻好用的,比原先的稳很多。

楼主:
忘了转过来了。呵呵。重新发一张正的。

网友A:
强,原装的好象有点上下不同轴.我的就是

楼主:
原装的轴承套同心度不行。飞的时候振动较强,抖得厉害啊,现在没事自己先整一个换上,哈哈。

网友B:
这个都会坏呀?没听说坏过,哈哈。

网友C:
能搞坏这,强!
能自己车,强!
原装的轴承套同心度不行。飞的时候振动较强,抖得厉害啊,现在没事自己先整一个换上,哈哈。
呵呵!新手就爱这样,总把问题往复杂了想,然后就换零件换机器。
我刚飞lama4那会,总觉得轴弯了,4in1坏了,其实呢只是不会飞,机器双桨了而已。

网友D:
我也发现这个零件的同轴好象有问题,但是把轴承转到某一个位置就完全同轴,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准备用雕刻机做一个木头的 ,以铣代车,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E:
现在想想,弄个lama玩,还真是合算
开支不大,乐在其中。。

网友F:
现在我就需要这个 外卖不??

网友G:
请问LZ,能否给这个东西的图纸,我也想做这个,不知道是铝合金的好,还是铜的好~~~~~~~~~~~~~~~

网友G:
我也想做这个,怒知道是铝合金的好,还是铜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