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重新回来玩450啦,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7-11-28):
新进的450se ,换了个430xl套装,看到电调的型号有区别,不知为何,一个是rce-bl35X,一个是rcm-bl35x ,请教各位,这两个电调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不懂,不过恭喜了!

网友:
欢迎,不过RCM的还真没听说过,谁来解释下

楼主:
呵呵,王班长嫩?进来解释解释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进的450se ,换了个430xl套装,看到电调的型号有区别,不知为何,一个是rce-bl35X,一个是rcm-bl35x ,请教各位,这两个电调有区别吗,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你好,很久未见了,欢迎回到亚拓450的队伍。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是未遇见过。

亚拓的电调都是以RCE-BL为型号的,例如:RCE-BL 35G(正5V供电)、RCE-BL35X(正6V供电)。

亚拓的无刷电机都是以RCM-BL为型号的,例如:RCM-BL 430L(3550KV)、RCM-BL430X(3550KV)、RCM-BL 430XL(3700KV)。

网友:
学习。。。从来不留意详细型号,只知道35X,35G。。。

网友:
老陈又回到起点了,呵呵,恭喜啊!
飞行技术一定又高了N个台阶了吧.

楼主:
多谢老王的指导,但我看到GF的说明书上是写有RCM-BL35X 的,不知何故.

I班,呵呵,不怕您笑话,爱好是又回到起点了没错,技术不进反退了很多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