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R Max5 设备[知道或用过的请进]

楼主(2007-11-28):
最近查了些资料知道这设备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了
这是一个36.050Mhz的控,是FM制式
上面那“ABC&W SYSTEM”是什么意思呢?
发射机型号是NE-B125H,现在还能配到接收机吗,不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
我用过是88年买的,现在还在.和LZ一样的,是直升机版.

网友:
哦?还是日本手嘀?现在这个频率好像撤销了吧?

网友:
这个频率不是撤消了,不同国家用不同的频率标准,在澳洲你用72MHZ的就是违法的,必须用36MHZ的,美国和中国是72MHZ的。

ABC/W是所谓的频率脉冲窗口技术,当时的新技术,现在到处都在用的,抗干扰能力强,而且反映速度也快

网友:
这个机配R700没问题的

楼主:
除了R700以外,可以配其他36Mhz的接收机吗?
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收藏了

网友:
除了R700,还真不知道能配什么接受了, 考虑别的牌子的兼容接受或者比R700更早些的产品吧, 像RS77S这样自动变频的高级接受配这个控有点糟践了

楼主:
想问下相同频段36Mhz的,比如ESKY,西安孵化园、无锡红鹰、GWS接收机能不能兼容呢??

过用的朋友说说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可以兼容,关键是晶体,如我的JR3810 36M配了飞高的接收,用JR的晶体,配无锡红鹰,用FUTABA的二次变频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兼容,关键是晶体,如我的JR3810 36M配了飞高的接收,用JR的晶体,配无锡红鹰,用FUTABA的二次变频晶体。

感觉怎么样,稳定否呢?

呵呵,本来都打算收藏了,希望能发挥余热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相同频段36Mhz的,比如ESKY,西安孵化园、无锡红鹰、GWS接收机能不能兼容呢??

过用的朋友说说呢?

除了GWS R6NII,其他的没用过,GWS嘛,看和谁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飞高和无锡红鹰的接收飞450电直很好,没有失控。室内不拉发射天线,接收天线捆起20米不抖舵(隔两个房间)。

楼主:
有个菜鸟问题哈
这发射机采用的晶体是36.050Mhz
考虑到差频,那么是配35Mhz还是36Mhz的接收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