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主轴应该用什么轴承

楼主(2007-11-28):
我的雕刻机快做好了.想请问一下.主轴用什么轴承径向跳动比较少.
现在买到的是.NSK的6203ZZ.不知道够不够用.
还是什么轴承轴向跳动比较小的.

磁动力那里活动的人太少了.

网友:
只知道铣床主轴上都是用一对锥度轴承对拉使用```

网友:
机床主轴轴承知识

   主轴轴承作为机床的基础配套件,其性能直接影响到机床的转速、回转精度、刚性、抗颤振动切削性能、噪声、温升及热变形等,进而影响到加工零件的精度、表面质量等。因此,高性能的机床必须配用高性能的轴承。

  滚动轴承的精度一般分为p0、p6、p5、p4和p2五个等级,用于精密机床主轴上的轴承精度应为p5及其以上级,而对于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等高速、高精密机床的主轴支承,则需选用p4及其以上级超精密轴承。

  机床用主轴轴承通常包括深沟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和推力轴承等六种结构类型。

  随着数控技术的快速发展,“复合、高速、智能、精密、环保”已成为当今机床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中,高速加工可以有效地提高机床的加工效率、缩短工件的加工周期。这就要求机床主轴及其相关部件要适应高速加工的需求。目前,数控机床主轴轴承基本上限定在角接触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等四种结构类型。

  伴随着数控机床主轴向高速化发展,陶瓷材料(主要指si3n4工程陶瓷)因具有密度小、弹性模量高、热膨胀系数小、耐磨、耐高温、耐腐蚀等优良性能,从而成为制造高速精密轴承的理想材料。陶瓷轴承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鉴于陶瓷材料的难加工性,精密陶瓷轴承多为滚动体是陶瓷、内外套圈仍由铬钢制造的混合陶瓷球轴承。

  滚珠丝杠副作为精密、高效、灵敏的传动元件,除了应采用高精度的丝杠、螺母和滚珠外,还应注意选用轴向刚度高、摩擦力矩小、运转精度高的轴承。滚珠丝杠支承过去常用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滚针和推力滚子组合轴承、深沟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等。目前,滚珠丝杠支承采用最多的是60°接触角的单列推力角接触球轴承,而且,精度等级也是以p4及其以上级为主。

  机床用装于一般传动轴上的滚动轴承,其要求和选用与普通机械传动轴承相同,只需满足强度和寿命要求,转速不超过所规定的轴承极限转速即可。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所提到的机床轴承是指机床主轴轴承以及滚珠丝杠轴承,精密机床轴承则是指精度为p5及其p5以上级的主轴轴承和丝杠轴承。

机床主轴轴承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加工难度大,世界各大轴承公司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开展精密机床轴承的开发和研制。目前,国外生产精密机床轴承的生产厂家主要有德国fag公司、法国snfa公司、日本nsk公司、瑞典skf公司、日本ntn公司等。

网友A:
DIY的话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和两个推力球轴承应该能达到比较好的轴向径向精度了

用普通渗沟球轴承的话不如用专用轴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的话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和两个推力球轴承应该能达到比较好的轴向径向精度了

用普通深沟球轴承的效果不如这个

网友:
两个摩托车弹丸龙头轴承(锥度滚柱轴承)夹着两个推力球轴承`这样只能保证中低速度精度`速度高了`发热会非常高!噪音会非常大而且时间长了那个锥度轴承磨损会非常严重,导致没有任何精度,而单独的接触球轴承又承受的力又不能过大 而锥度滚柱轴承不能耐高速`除非用进口的高精度的`那就贵了``反正要想搞好主轴精度`跟噪音问题``还得出更多的米才行`

网友:
是的```但是铣床一般都是这种设计,因为铣不需要很高速度。我的双速电机钻铣在低速最高档是1250转已经很少用到。高速大概2000多转以上已经有明显噪音。
但雕刻机和铣床要求不同```应该有更高转速。所以感觉自制雕刻机还是应该用精度高的适合高转速的深沟球轴承配合压力轴承和后拉螺母设计比较好。

网友:
高转速的就不太了解了~~~~陶瓷轴承能承受高转速吧,那东西好贵好贵!

网友(2008-01-27):
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最好能有个图什么的,我的雕刻机就快完工了,就差主轴了

网友:
雕刻机建议买个类似的电主轴或者电机自己搞个电主轴``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277682a5366b82cf683bf49b10acc9e.jhtml

网友(2008-03-17):
雕刻机

如果切割翼肋或机身,不用激光,用雕刻机可否???如行,真要考虑DIY一台

网友:
油压滑动轴承,
滚动轴承定心精度都很低,
不过滑动的很可怕,
发热,怕怕.
呆顶尖比活顶尖精度高,
但常烧焦

网友:
楼上的13楼同志``请教下

油压滑动轴承是否就是轴瓦` 摩擦滚动的原理`

网友:
摩擦滑动,不是滚动,
另外滚柱的比滚珠的刚性好,
可以看看机床的主轴是怎么设计的
你需要很高的精度吗?
自己D的话无所谓吧,
反正轴承是标准件,可以换的,

网友:
国产的真正的哈工的角接触球轴承,P4级,10000以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国产的真正的哈工的角接触球轴承,P4级,10000以上,完全没有问题

球接触轴承`不耐冲击`但是精度高`噪音小``一般用在小磨床主轴上比较多`在就是高级电动机`用铣床`我试过了装上去`连续工作个几小时`里面那个塑料保持架就烧焦了弹子也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