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380有刷电机船用要多大的电调?能同时驱动一只正转一只反转吗?

楼主(2007-11-28):
双380有刷电机船用要多大的电调?用一只电调能同时驱动一只正转一只反转吗?
先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用一个电调驱动两台380是完全可行的,不过在电调容量上要X2倍,否则烧坏了不要哭呃

至于要多大的电调,那要看你的电机工作电流了,如果不缺米,当然越大越好啊……!

网友:
你不会是不想改动原来的动力系统吧,当然你的方法是可行的,不过还是想劝你放弃这个想法的好。原因正象2楼说的,有风险。要么就上双电调加混控,要么就换单轴驱动加舵机。你可以试想一下,你如果真的用一个电调来控制两只桨,这样的推进效率未必会高于单桨推进。即使你用两只电调,那对电池的消耗也将随之有所增加,是船的耐力下降。以上说法是针对船模,其他的我没接触过的。

楼主:
先谢谢二楼和三楼.
如果改用550电机要用多大电调
还有会比双380快吗?550要12V驱动.不会配接收啊.本人电子无知来的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单电机效率要高于双电机,但影响速度的因素还很多,不能只从电机上下结论……!

改550单电机,还是那句话,电调容量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单电机效率要高于双电机,但影响速度的因素还很多,不能只从电机上下结论……!

改550单电机,还是那句话,电调容量越大越好~~

用100A电调够不够?

网友:
100A的不好找吧,用150A的。好找。

网友:
根据本人实践,一个50A电调完全能带2个380电机跑船,我试用过2个480电机带32MM的浆,电调没加水冷(电调有金属外壳,防水的那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771&highlight=%2B%C1%F7%D0%C7

网友B:
楼主放心上吧,50A电调带两个380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反向问题嘛,你把两个电机并联在电调上,哪个转向反了,你把两个线换接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放心上吧,50A电调带两个380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反向问题嘛,你把两个电机并联在电调上,哪个转向反了,你把两个线换接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今天买了3只万宝至540有刷每只15.00
真接上两只540算了
就是这种

网友:
用50A电调带2个电机,,,那还要改舵系么.....120A的可以用么

楼主:
要改舵系
玩具控是用不上了

网友(2008-02-22):
问下单380电机船用 要用多少A的电调?380电机可用什么无刷电机替代?

网友:
50A的带两只540 有点危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