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机翼怎么切割

楼主(2007-11-28):
就是机翼应该怎么切割啊,我切割过就是用吉他的3弦来割,但是都不成样啊,根本就用不了 ,有人可以弄个贴图教程吗,教一下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机翼应该怎么切割啊,我切割过就是用吉他的3弦来割,但是都不成样啊,根本就用不了 ,有人可以弄个贴图教程吗,教一下我们这些菜鸟

我没切过,但知道一点点.好象是用吉他最细的那根弦,切不了应该是你的供电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2弦比较好

网友:
坛里一搜一大堆,关键字“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