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帮帮忙

楼主(2007-11-28):
我想玩500-700克的电动,请老鸟帮忙推荐电机、浆、电池
-----------谢谢啊

网友:
2212 0947GWS B-3S1P15C1300 B-3S1P15C1000

回答完毕

网友A:
楼上的害人哈

先问人家是什么飞机,500-700克是3D?3A?滑翔机?象真机?还是练习机?
动力配置各有不同

网友:
2830电机,8060浆,1300-1800毫安的电池,飞小F3A(泡沫的)一级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害人哈

先问人家是什么飞机,500-700克是3D?3A?滑翔机?象真机?还是练习机?
动力配置各有不同

恩那!我来补充下
500~700克3D机:电机GS2830或2835,KV900~1200,1047,1060或1147浆,3S1000MAH20C或3S1300MAH15C电池,好赢25A电调
500~700克练习机,电机:新西达2212,KV1200~1500,8060~9040桨,3S1300MAH~1700MAH15C电池,新西达30A电调,
500~700克3A机,电机GS2830~2835或银燕2215,KV1200~1500,8060~9050H桨,3S1700MAH15C电池,好赢25A电调
500~700克滑翔机,电机一般根据空间大小来按装,2212按不下只能2208,KV1800左右,3S6~7寸折桨,3S1000MAH20C电池
高速象真机配置基本和3A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那!我来补充下
500~700克3D机:电机GS2830或2835,KV900~1200,1047,1060或1147浆,3S1000MAH20C或3S1300MAH15C电池,好赢25A电调
500~700克练习机,电机:新西达2212,KV1200~1500,8060~9040桨,3S1300MAH~1700MA ...

怎么老是抢我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那!我来补充下
500~700克3D机:电机GS2830或2835,KV900~1200,1047,1060或1147浆,3S1000MAH20C或3S1300MAH15C电池,好赢25A电调
500~700克练习机,电机:新西达2212,KV1200~1500,8060~9040桨,3S1300MAH~1700MA ...

牛! 不愧是元帅啊.

网友:
LZ头像  2个嘴巴4只眼..

楼主:
非常感谢。逗是新西达了。
飞了一段油动15,感觉麻烦,加上天凉了不好启动,准备再叛回来。

网友A:
发动机天凉了才好启动,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天凉了才好启动,是不是搞反了?

啊?!怎么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个人认为天冷,甲醇不好雾化。看来还得研究。我的机器是15的。

网友:
用个小型减速动力组```配个ICS300镍氢用电条 加个4通或6通的小接受机  很小很轻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