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充电器,能不能设定充电电压呀!!!!1!!!怎么样设定????? ...
3E充电器,能不能设定充电电压呀!!!!1!!!怎么样设定???????????????

楼主(2007-11-29):
又如题目一样3E
充电器
怎么设定充电电压,,,,,我的
电池
老在4.17V都停了,我想让电池充到4.2停怎么做呀?????????

网友A:
打开看下,有无调整截止电压的电位器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万用表吧。
我的停掉用用表量是4.15伏,一直不解,后来用另一块表量就成了4.1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