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头能否代替香蕉头and T插呢??????

楼主(2007-11-29):
由于不想用香蕉头和T插(因为觉得焊接比较麻烦),因此到电器铺看看现在用什么插头连接电线,发现有以下的连接插头,就是我的LAMA电源连接的插头。

想请问大家,这种插头好用吗?会不会比"香蕉头"和"T插"差很多呢?会不会容易松脱呢?

网友A:
不行,通过电流不会超过5A

楼主:
请问意思是一定要使用“香蕉头”或“T插”吗?连接电机-电调;电调-电池

网友:
能过四五十安电流就行.lz那种sm插太小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通过电流不会超过5A

JST都10A呢,这个比JST通电电流要稍微大一点,我以前飞KT,一直都用这个,金燕子也用这个

网友:
不行,接触电阻太大了.香蕉头and T插是面接触,这个是点接触.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个人感觉JST达不到10A。雷鸟飞机飞行电流约在5A左右,连续飞10分钟下来接头发热。

网友:
这插头我试过,不行,我以前飞KT的时候用的就这个.经常在半空中断电,下来一看,原来是接头被烧熔了 ,估计电流不能超过7~8A,
我现在飞KT用的JST插,还可以哈,重量也轻,推荐~~~
不过JST只能飞小点的飞机,

网友:
松脱的不会,电流的不够。

网友:
这插头我一直用到今天都还在用,小固定翼用它,大固定翼和直机用450。电流在10A左右。

网友:
esky 370电机电池连接 就用的这种头,

莫非电流真的太小? 不过电池1000mah 才10C。。

看来真的不好用。。。

网友:
這種紅色插頭電流最大能達到多少?

网友:
用香蕉好:loveliness:

楼主:
我是玩4通赛斯纳和T34的,请问还是用回香蕉头比较好呢?请问有没有其它的接口可以推荐呢?

而我的电池是11.1V 1500mah 15C,是不是代表需要最少支持22.5A的插头才可以呢?

网友:
这是电调和电机的连线?...可以直接焊上以后用热缩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玩4通赛斯纳和T34的,请问还是用回香蕉头比较好呢?请问有没有其它的接口可以推荐呢?

而我的电池是11.1V 1500mah 15C,是不是代表需要最少支持22.5A的插头才可以呢?

不对,要看你的电机和桨的配置一般的小电固15A的电流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