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wing装好了!亮亮相◎!◎

楼主(2007-11-29):
新wing装好了!感觉很新,哈哈!很亮!

上图给大家瞧瞧!

垃圾电子设备,大家就表说话了,但是调好了,飞的还不错!

西安飞的兄弟加QQ群  36522209

网友:
不错 新头罩改了好多了

楼主:
现在发现个问题,就是固定大桨的螺丝实在太难上了,感觉没有螺丝口一样!

天哪。。。

哪位兄台有好办法啊

网友:
yeaH!

so beautiful    isn't it ```

网友:
锁尾舵机的摆臂好象装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种是防松螺丝 螺帽里有橡胶垫圈防止螺杆松脱的,用手当然拧不进去了,必须用内六角起子拧的

楼主:
哈哈!
太紧了,简直。。。我得上用螺丝刀,下用螺母扳手,才能拧动!

楼主:
我是另外买的扳手,修车的那种,一大盒子!哈哈

网友B:
楼主哥们,你的尾舵机安装方法好像要改一下。这样装连杆别着劲呢。把尾舵安装架反过来装试试
另外舵机臂好像也没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另外买的扳手吗?上大T座的时候那个螺帽跟着转。

罩个尖嘴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哥们,你的尾舵机安装方法好像要改一下。这样装连杆别着劲呢。把尾舵安装架反过来装试试
另外舵机臂好像也没垂直

多谢,我回家改改,我也觉得不直。。呵呵

网友:
WING 就这版头罩做的最好了~目前为止~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尾拉杆比较歪

网友:
大桨螺丝还是很好搞定的嘛,上面用内六角起子拧,下面用尖嘴钳夹住就可以了啊~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陀螺是华的什么型号多少钱买的
在哪买的
性能怎样

网友:
头罩不贴纸还是狠好看的哈,黑白最经典

网友:
楼主的头罩不错,我配的那一个拿回来就是裂的,稍微用一下力,又多裂了几个地方,呵呵。另外送的那个应该是跟你的一样的,不肯定他的质量,舍不得用。暂时先装上X400的头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