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天9的高频头~~!!

楼主(2007-11-29):
天9的高频头~福他爸的~FF9通用的那用FF9的高频头放在天9上用可以吗??还可以使用PCM/PPM的模式吗??要是可以用稳定性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1、应该可以使用
2、PCM和PPM都可以,信号制式和高频头无关
3、稳定性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T9的高频头并没有什么不稳定,接插件有些不好,你换头也是一样,另外,接收机才是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网友B:
呵呵,给TDF9弄一个FF的变频高频头!

网友C:
似乎 是 两中系统 不发生关系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想问句堆杆(油门)..自己走尾陀呢?左手油门的..當然接收非常重要.因我的T9PCM不受控而自動給油..要是一次是不幸那二次應是中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