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07-11-29):
请高手出来说说,EXP曲线-D/R舵角调整。

楼主:
元帅们在哪里啊?

网友:
我只知道其用法,不知道正确说法。。。将就点吧
D/R是设置大小舵的。
EXP是修正在小舵情况下的控制杆行程。

网友:
D/R是调整舵角比率,我实验的结果是影响舵机的运动速度,EXP是调整手感的,就是摇杆舵量和舵机之间的动作比例,就是手感曲线,通常正值曲线平滑,,负值曲线陡,反映快

网友A:
D/R在俺脑子里的概念是行程,好像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在俺脑子里的概念是行程,好像没错吧

6EX中:行程是EPA。

网友:
D/R是会影响舵机速度的,特别是在尾舵上。

网友:
再问大家的EXP曲线和DR的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