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淘到的好东西,不知道能不能用,高手给鉴别一下

楼主(2007-11-29):
昨天淘到的,直升机的加速管,老板说是32机器用的,我看了接口和32的正好吻合,总长190mm,外径30mm,出口直径8-9mm,高手帮看看,我用到32的空模改船机上能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淘到的,直升机的加速管,老板说是32机器用的,我看了接口和32的正好吻合,总长190mm,外径30mm,出口直径8-9mm,高手帮看看,我用到32的空模改船机上能行么?

http://photo.5imx.com/up/0711/02/200711 ...

 21呢個喎!

网友:
排气要掉头啊

网友A:
可以用,但是按这个角度,装到船上,炮口好象要对着天哦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现在主要是讨论管子能不能适合32的空模机,不考虑炮口方向问题。。。我怕是50机子用的管,那样我不就亏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但是按这个角度,装到船上,炮口好象要对着天哦

 哈哈!兄弟!好像炮口要在船底出的哦!

网友:
不是~~~方向不是问题,把那个S形的弯角据掉不就行了吗?直接就可以向后排气了

楼主:
弯管可以再做,没说要用这个弯管,怎么那么多人就看不懂呢,讨论的是管子大小合不合适32机器用,那么木,冲地的翻过来不就冲天了么 东西是死的,人活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向天又怎樣  還末多謝你比絛路我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調正應有作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