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螺旋桨的问题7060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29):
新手请教螺旋桨的问题706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直经和螺距吧,,英寸为单位的

网友:
廣營GWS標示法 (7060)
EP:表ㄧ般電動槳 HD:表快速直槳
70 : 70表槳直徑7英吋 如11表11吋
60 : 表槳的螺距6英吋 螺距:槳轉一圈前進的距離

另ㄧ種標示法: 7060 = 7X6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

楼主:
谢谢解答.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