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和电调问题

楼主(2007-11-29):
一个事情没有想清楚。

为什么没有人把马达和电调做在一起?
这样做就省去了马达和电调之间的连线,也可以省去一些电线上的损耗。
体积和散热也比较方便处理。

没有人做,是应为玩家要经常的更换马达和电调的不同组合?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不错。。

不过可以试着出一些类似的套装。。

还有,能做了电机的不能做电调,能做了电调的不能做电机。

楼主:
难道广大的玩家就这么喜欢换马达和电调?
难道通常大家都是有一个电调多个马达?
我是模型新手,对玩家的情况不了解.
另外做电调是容易的事情,即使马达厂家不会做电调,也可以OEM啊。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话不错。。

不过可以试着出一些类似的套装。。

还有,能做了电机的不能做电调,能做了电调的不能做电机。

网友:
基本上都是多个电调多个马达 大概电机和电调的比2:1

网友:
不是啥好事  如果做成一体的 外壳的成本高  设计复杂    维修成本也高  搭配不灵活  种类也多 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1.马达和电调都是高发热的东西,加在一起散热问题要解决好。
2.省去了马达和电调之间的连线,但是电池到马达电调的线却要加长了!重量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