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改手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我的是v4的机,想把油门改到左边,这个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控改手啊,美国手,中国手,日本手又是什么意思,我v4的控改的话要什么工具,要不要乐铁啊

网友A:
改了不见得会成高手,不改也不见得成不了高手

楼主:
但是感觉自己油门在左边用得顺手些啊

网友B:
自己顺手就好

网友C:
自己顺手就可以了 实际上飞的时候 只是一个面 不管是那个手法 都有自己 方便的一面

网友D:
其实改很简单,现在新版的V4控,打开背面的电池盒下面有4个微动开关,
照这个帖子改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
不过还是得拆开控换左右弹簧

网友E:
我的就改完了
一把螺丝刀就行了,嘿嘿。
把里面的通道换一下就OK,(千万别忘了把外面4个反至开关弄过来,改完了的是上上下下)美国手就是左右油门和转向,右手倾斜盘前后左右。不过据说新板的控,比较容易。
改2个建,然后换下弹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