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9257参数设置

楼主(2007-11-29):
新装450SE,401+9257,6exhp的控,非锁尾下已找好中立点,在油门和螺距相同的情况下,下列两种方案那一种锁尾较为合理:
方案A:9257舵盘外孔,401行程100,感度50,D/R45%(左边刚好不撞墙)
方案B:9257舵盘内孔,401行程80,感度65,D/R70%(左边刚好不撞墙)

网友A:
 401说明书写到在不发生追尾的前提下感度越高越好!我用9257直接开100也不追啊!
至于行程的参数,应该一边留0.5-1MM,给尾推一个45度以下最大的空间即可!
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比较极端了,3D性能不懂!因为不会
另外内孔行程够的话尽量内,外的话等于增加舵机的载荷 (小心烧掉)

网友B:
俺感度50以上就摆尾~~~

网友C:
行程可以在陀螺仪上调,使尾推往左往右侧移动时都不撞墙,一般设为80左右。感度调整原则是在不追尾前提下尽量大,锁尾模式下感度>50%。D/R参数尽量用默认值(即100%),不要动它。对数码舵机延迟量设为“0”。

网友D:
跟问:3D模式下感度要设多少呢?

网友C:
我还没飞3D,我想3D模式也是在锁尾状态下飞行的,所以感度亦应和普通模式差不多。

网友E:
调好了,在100%悬停是不会追尾的,追不追尾,是急推油门来决定感度在什么合适,,,呵

楼主:
那我在对尾悬停时,尾管总是要慢慢向左偏转15度左右,然后就不偏转了,并始终保持这个角度稳定悬停,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配的是11T齿

网友F:
感度大点没问题,我的行程调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