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买啥

楼主(2007-11-29):
想电直和固定翼通吃,6通道的设备,该买啥?
备选:1、6EXHP;2、6EXAP;3、6EXA
或者:天地飞九通
或者:高人指点的其它设备。
准备一次买个5套以上,好好玩个够。
价格千元左右。千五也行。

网友:
1001  RD6000  6EXHP

网友:
如果想玩直机就不用考虑tdf了,固定翼的6a还能买买,6c和t9,呵呵,最好不买

网友:
怎么我用TDF9玩直机就很好呢?你还不如直接告诉LZ国产设备不能用,买日本的吧!何必绕弯呢!

网友:
我的建议:
1买RD8000,带一个2次变频的PPM的接收价格在1200
2买天九,没用过天九的人请不要说失控啥的,至少我感觉我周围的人没有失控的记录
3买华科尔1001或者0703,性价比绝对强,同样请没有用过的人不要多废话。

绝对不建议买6E系列,功能太弱,定时,中立点,固定翼的基本混控要么没有,要么是分固直版,超级不建议买。

网友A:
我也不建议买6EX系列
推荐WK1001或者0703

网友:
要想买国产设备,就买WK好了,日本控就不用多说了吧哈哈

网友:
买5套控到是没必要,要5个发射有啥用,买个好的也不容易坏,不如买一个发射+若干接受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建议买6EX系列
推荐WK1001或者0703

这两个控什么样?一般价格多少?

网友:
RD6000SUPER JR2720

楼主:
到底该啥呢?我看一般高手都用FUTABA或JR.国产控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C:
国产控也不是都烂,买WK还是可以的

网友:
2.4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控也不是都烂,买WK还是可以的

同意! 买中端控华的WK1001和WK0703还是不错的, 买高端控还是9X2或FF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控什么样?一般价格多少?

告诉你6EX和WK0703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控 (注:0703是变频版的发射机和接收机; 6EX则是插晶体的) ,而6EX的价格却硬要跟WK0703排在一个档次, 目前的市场价,6EX是800多,只有1发1收; WK0703是900多全套.如果0703扣除舵机,充电器及其他配件的话,剩下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也就700多了,到底哪个超值已经一目了然了吧

以下是在论坛里淘的图片

外观比较
WK0703

6EX

内部比较

WK0703

6EX

网友:
告诉你 别绕弯子直接上9X2 FF9 省得到时还得换!!!

网友:
t9吧,呵呵  6ex 就是鸡肋

网友:
T9    天九的功能差不多和T12的一样    除非你点太背   一般买不到失控的  我一直用T9飞 YAk54  和亚托SE

网友:
回复 网友D:

認同...買了1个9通控2月壞2次..停放机1个月..炸机後檢查才知控尾陀搖杆出问題.賤賣900元.現用9XII..唉控是用1个机可同時多部..現有4直1飞机..不聽老烏言.炸鸡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