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电调变哑巴了。(哑了还能喊!)

楼主(2007-11-29):
我的这个电调是hi-model的FLY-40A  BEC,前不久大修时不知怎么搞的(记不清了)   ,现在接电,甚么声音都没了,是不是报销了,还是。。。。。。救救它吧,当小鸟不再歌唱时,山林都会沉默;当电调不再响时,电直也会沉默。

网友:
拆天包装看一看!再万用表量一量电压。

网友A:
是电调不响了还是电机不响了,接收机工作不?还有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调不响了还是电机不响了,接收机工作不?还有舵机?

接收是工作的,但是接通后,电机电调都没见响,推油门,电机想转,但只是左一下右一下,最后就停了,我查过了,也没见堵转

网友:
缺相了,看看电机线是否有断。

网友:
换个确定能转的电机试试,如果还是那样,很可能是某个功率管坏了,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哈哈 换个 电机实验下   确定是啥坏了 然后直接修

网友:
接收机上的所有插头插插紧看看呢.

网友:
关掉电源,重新开机,用操纵杆从小到大重新设定一下电调,看一下中点微调是不偏移太大,注意:一定要先开发射机电源,然后接通电调电源。多试几次

网友:
要是碳刷的看看是不是碳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