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V2.5皮带经常松,大家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2007-11-29):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我的不会呀。四个固定螺丝打紧了没?降落时会不会有较重的冲击呢?暴力的降落可能会使尾管位移,从而使皮带松了。

网友:
有松的迹象但是不是经常性的,降落的时候重的话,皮带就很容易松掉!

网友:
螺丝上紧,实在不行加垫片.注意每次飞行前检查飞机,

网友A:
我的尾管根部缠一圈双面胶,装好后飞了一年,纹丝不动。

楼主:
多谢各位,各种办法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管根部缠一圈双面胶,装好后飞了一年,纹丝不动。

网友(2008-11-10):
皮帶用久拉長也會松,我的天子50倒是皮帶拉長會松

网友:
把尾管进机架口装一个类似于锁尾舵机架的卡子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