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内油管短了,如何拆

楼主(2007-11-29):
油箱内油管短了,如何拆?????
今天试合成自配油,3D时
发动机
熄火,没摔机,以为是拉缸了,发现主油箱里油管断了,不知如何拿出来,求教了

网友A:
有个橡皮油封 可以拔下的 用点力, 不是蛮力是巧力

网友B:
是的,主油管与油箱连接处通常是橡皮油封,指头般大,把它掰开就可以取出更换了。

楼主:
油管裂开了,修了下,还是有副油箱好啊!不容易断,不会熄火,用钳子拉,把外面的接嘴拉断:了:em17

网友C:
呵呵,那个橡皮塞是卡在油箱上的,所以应该在拔的时候先捏变形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