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尾桨的动平衡如何做的?

楼主(2007-11-29):
我的尾桨在高速下震动很厉害。光金属件不上浆好很多。看样子是塑料桨叶重量不均衡。

网友:
拿下来配配重 贴两个 胶纸

网友A:
配重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拿大小不一的透明胶带,反复贴不同的位置,找出震动最小点。
有时候拿下来称也不一定是对的,只有震动最小的时候才是正确的配置重。

网友:
连着尾夹一起

网友A:
大桨的配重也是一样的。
就算在平衡器平衡过再上旋翼头开机一样会有稍许震动的情况
这个时候再尝试几次不同位置的贴胶带,震动会可以调到完全消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T头和旋翼头的稍许不对称,弯曲,旷量。都会产生新的震动源
只有再次平衡才能再次消除震动
动平衡完成后观察T头高速是没有虚影的。机身也非常安宁。

网友:
尾桨也做一次动静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重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拿大小不一的透明胶带,反复贴不同的位置,找出震动最小点。
有时候拿下来称也不一定是对的,只有震动最小的时候才是正确的配置重。

网友:
够细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的配重也是一样的。
就算在平衡器平衡过再上旋翼头开机一样会有稍许震动的情况
这个时候再尝试几次不同位置的贴胶带,震动会可以调到完全消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T头和旋翼头的稍许不对称,弯曲,旷量。 ...

王子能不能写个关于消除震动的教程,方便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我是找两个一摸一样的桨装上去,没发现什么震动。

网友:
尾桨也平衡?  转速不是很高就算了 吧  大桨要平衡的

网友B:
1:3的转动比,转速高很多倍的

网友:
亚拓的尾浆应该没问题的。重量是一致的。是不是浆夹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的转动比,转速高很多倍的

帮帮忙,不要误导新手,是1:4.24,谢谢

也就是如果大桨每分钟3000转,尾桨是每分钟12720转

网友:
换对好点的

网友:
不知道你们飞的时候有观察垂尾的震动情况的习惯吗?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经常有震动幅度达到1CM还是照样飞3D的。

是原厂的尾推尾桨,一样震。
原因我以前说过了。再次装配尾推组件的时候,内六角钉的力度是导致偏心震动的主要来源

当然炸机几次,微量的变形也是原因之一

这些情况下,你就是换原装尾桨和尾轴一样是无济于事

只要你的垂尾开3D有超过1MM的虚影,那么你的尾桨就是没平衡的

这种高频震动是后果非常严重的

1 尾舵机提前OVER
2锁尾稳定性下降
3如果是全金属拨叉的那个拨叉会磨损的一塌糊涂,

我的GL拨叉现在一个月也不用理会它的磨损了,因为根本没多少磨损,而原来的飞2星期换一次拨叉

可见这种高频震动的危害之严重,尾桨动平衡之重要!

方法我也不多说了,只有反复尝试最佳位置上内六角固定钉点(多找几个角度上)你总会发现有某次震动是最小的。然后再反复贴透明胶片配重找出能完全消除震动的合适配重。

彻底平衡后,就是不上大桨。全油门高速空转。垂尾也看不到什么虚影震动的。
这就是平衡好的结果

网友:
王子要是能再上个图说明一下,我们这些菜鸟就更明白了。

楼主:
是的,我还以为有什么便捷的方法。
我也是不断地调整配重。然后开机试验。
反复若干次

网友:
是啊,也没什么窍门的,只有反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