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现在想入一台机,在亚托维英之间盘旋,大家给点意见吧,哪个更好。

楼主(2007-11-29):
新手,现在想入一台机,在亚托维英之间盘旋,大家给点意见吧,哪个更好。

网友:
我也是呀

网友:
无疑SE   跟我一起等待新一轮的降价吧

网友:
新手可以考虑wing450,性价比高些。

网友:
有钱 买 YT  钱少 买WING

网友:
呵呵,又发到YT区了

网友:
其实LZ选择WING还是比较合适的 新手嘛难免会摔机,WING现在送的配件真的很划算,而且WING不比YT差,至少是一个档次的机机。两种机机买了都不会后悔的

网友:
LZ你看这样的建议怎么样?
1、如果你的米多的话不在乎几百块钱的差距,凭直觉喜欢哪个多些就选哪个
2、如果你比较在乎价格的话就选WING,毕竟多出那么多的配件也是要钱买的,何况易损件大多通用,不通用的价格也不贵。
总之不管LZ怎样选择我相信都是物有所值的

网友:
都是不错的选择,买吧

网友:
If you are newbie, go for  Wing, cuz you want to save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for spare parts. Flight performance wise, no one here can actually tell the difference anyway. :loveliness:

网友:
还是等亚托500吧

网友:
无所谓哪一家了,现在的价格选哪一家,你都不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英文的家伙!
维英很爽的。

网友:
都是不错的机机,都可以选择。

网友B:
其实就如同汽车得差别

德系-----------WING   用料实在比较精密 CNC金属件值得推荐 碳纤机身

日系-----------亚拓 外表华丽做工不错 整体质量比较均衡 玻纤机身

总之都是好机

网友:
看你那里玩什么机多就买什么.
配件支援会容易些.

网友:
先上WING,配件便宜,还送好多,摔起来不心疼,等技术好了,你也就该上YT5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如同汽车得差别

德系-----------WING   用料实在比较精密 CNC金属件值得推荐 碳纤机身

日系-----------亚拓 外表华丽做工不错 整体质量比较均衡 玻纤机身

总之都是好机

YT怎么变成波纤机身了?呵呵,除了GF,SE还是碳纤啊,想买玻纤版的买450GF,想买碳纤版的买450SE,SE又不是不生产了

网友:
其实玻纤机身有什么问题了?只是重一点点而且。也很耐用,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