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扭力

楼主(2007-11-29):
船跑快了,油门大了,反扭力也大,各为老大是咋解决的啊,我是新手

网友:
装配重心偏往另一边,如装配好了可加配重

网友:
还可以通过调整船底的形状来改变航行姿态。其效果有点类似飞机的副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本人新做的船就用氣流升力較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本人新做的船就用氣流升力較正

 要識先得架?我地在香港是讀書的!不是每天都讀ZZ架嗎!所以物理學比他們高囉!

楼主:
修正 :loveliness: 用压水板行不行啊,

网友:
好像.......

引用 楼主:
修正 :loveliness: 用压水板行不行啊,

压水板一般放在船尾部份或左/右二旁!直線船升盡時中压水板有機會因浪托尾時把船頭推下水裹去,而右压水下调時右弯不靈光!會引至掉頭.
船飛離水面時沒有配重及上升或下壓氣流乘托是很難跑出很直的航行線,但有一様就是加骨!!右边水線下射角增加角度也較為稳定及入弯準確一点(先加後減)還有我说的祇是V和O 级船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