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第四通道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这是我的控,买lama v4时一起买来的控。

同时还有FMS的模拟器。但是按照说明里的步骤去设置,我的第四通道没办法用,就是尾翼不受控制,而且莫名其妙地第五通道有反应,晕死了。请大虾救命啊。我的系统是2K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混控的问题,请高手介绍下拨动开关该怎么拨

楼主:
问题是要XP上都正常的可以用晕死了。

网友A(2008-01-04):
自己调一下

把通道里的4全改成5试试。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
最前面的通道填对应的通道号就可以了

FMS算是最简单的了,G3/G3.5才麻烦呢,都不知道怎么映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通道里的4全改成5试试。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把4改成5已经可以用了。呵呵。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的控也有类似问题,2通道PPJOY认,电脑不认,改成4通道就OK了!

网友:
我也晕了

我的是 e_sky cp2,遥控是0406,用e_sky的加密狗玩FMS,在控制设置里就是只有前3个通道起作用,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