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速度太底.想改到比刘翔快!

楼主(2007-11-29):
相同船体相同是双380快还是单550快
那种快点?

网友:
刘翔游蛙泳还是自由泳?

(也许根据电机功率和船体大小等等诸多方面才能比较吧)。

网友:
先不要求快,先求稳。逐渐掌握门路了,再想办法快。个人认为还是单550快。

楼主:
怎么回的人那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广范了,条件很多,自然效果就有很多种,叫人怎么回啊

楼主:
今天买了三只万宝至的540.每只15.00
看来真接用两只540吧.这样比刘翔快了吧
就是下面这种

网友B:
三零的540
LZ多一个出给我测试一下性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零的540
LZ多一个出给我测试一下性能哈

  我错了.是万宝至才对.工业用的哦

网友:
上无刷得了 快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贵啊

网友D:
搞套外转套装,二节26700,半浸小船,差不多就能比刘同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套外转套装,二节26700,半浸小船,差不多就能比刘同学快了。

750mm我也不知到是大还是小
我是新手
玩具回来已经是双380我觉得速度太慢,没有我看人家玩的船快
不爽

网友:
750mm的好大条呀,想比刘同学快的话有刷中可能只有775级的大白猪了,26700  4s2p 装上42-45的三叶大桨,反正要比刘同学快的的船一套下来再便宜也得要个500大米。

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550电机,1.2 42的桨,3S 26700  速度大约可在30上下

网友:
  换单755电机更快,呵呵 700MM的船配540有刷,感觉小多了,带桨也没力气!

楼主:
现在我用双540电机能到30KM以上吧?

网友E:
楼主给的540数据有两种,一种16T一种45T的,16T的电池建议控制在十伏以下,例如7.2V配玩具桨还行,加水冷
45T的要十七八伏还要一对40~45毫米大桨
两搭配都会比刘同学世界记录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的540数据有两种,一种16T一种45T的,16T的电池建议控制在十伏以下,例如7.2V配玩具桨还行,加水冷
45T的要十七八伏还要一对40~45毫米大桨
两搭配都会比刘同学世界记录快

高人啊.本人不明白16T和45T是什么意思.?
谢谢教导

网友E:
我可不是高手啊。
你提供的型号有标7516和5045,后两位数16/45指线圈绕组16/45圈(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不是高手啊。
你提供的型号有标7516和5045,后两位数16/45指线圈绕组16/45圈(T)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我所知摸型船都是單引擎快啲

网友:
换14.8V LI电马上快

网友:
刘翔很快吗? 110/12.88*3.6=30.7KM/H

网友:
提高船的速度

我们做个实验单550比双380快,而且快得多,因为单浆动力集中,双浆动力分散,而且还相互消耗动力

网友:
换电池

如果是玩具船,肯定是氢电池,效果不会好,把他换成离电池:一般是11V、1800MA,20C的速度肯定上来,我们做个实验,就是把速度在小时/20千米的玩具船的电池换了,速度提高到了小时/30,很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