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手的一些问题,望老鸟帮助

楼主(2007-11-30):
KT的身子已经切好了,现在碰到接线的问题,我手上有
电机
,但是电机的3根线都是黑色的,电调上的也是黑色的,怎么接啊?

网友A:
随便接就是了,要是电机反转就调其中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B:
顶楼上的,随便接就成了

网友C:
乱接都行,反了换线

网友D:
就怕LZ将电调与电池的两条搞乱了

网友E:
继续潜水

网友F:
你先把中间的那个线连到电调中间的那个线上,剩下两根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