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操控原理问题

楼主(2007-11-30):
对于旋翼翼尖以一圆圈连接固定的直升机(模型,真机没看到这种造型的)应该是初级玩具似的直升机,我们知道通常直升机的各方向移动是依靠旋翼周期距改变来实现,那这种类型的旋翼看似就无法改变浆距了。。。那么它的前、后行,左、右翻如何实现呢?
如果是采用弹性材料,仍然用周期距控制实现移动,那么由于翼尖的固定,浆距在根部发生变化最明显,到翼尖则为0变化,那么。。。。。是很不科学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另外的原理,也没看到过真模型,这样的模型又不值得买来一玩,所以考虑这个问题很久只能提到这里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这种小飞机是共轴式的吧.
我姐买过一个,共轴的,尾桨是水平的,用来控制机身上下俯仰.左右旋转用两个共轴旋翼的转速差来实现,无法侧倾.很不好飞.

网友B:
LS说得对啦!前后行是尾桨来控制,左右转是两个共轴旋翼的转速差来控制。是不能左右侧飞的!
可以说是玩具级的模型!

楼主:
哦。。。不能左右侧飞的说。。。。。那我就明白鸟。。。多谢。。不知道还有没有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