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

楼主(2007-11-30):
Wing450装好部分用不用在Wing450?

楼主:
发错了:loveliness: 应该是Wing450装好部分用不用在上螺丝胶?

网友A:
不用了,处女飞后的几次勤检查,有松的再补下。

网友B:
千萬要檢查啊! 我就曾經尾义螺丝鬆脱.
檢查時不一定要把所有螺丝拆下.祇要用起子感覺一下.牢不牢.不牢就坼下上胶

网友C:
非常有必要拆的,不拆就发现不了隐藏的问题,厂家的安装不是很可靠的!我的WING450拆过后发现横轴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