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机身改造想法(可以不用拆舵机壳)

楼主(2007-11-30):
没钱买65MG,辉盛等舵机不拆外壳装进去有些问题,想了想,不知如下方式是否可行,欢迎拍砖。
把左侧板上下舵机孔中间部分锯掉,这样最下面的舵机只要斜着应该就可以直接塞进去。
上面的舵机只要把A点柱子拆掉,大力点还是可以塞进去的。
至于升降舵,把升降导轨拆了同样大力点应该还是可以塞进去的。如果能够相对固定升降舵机的安装位置,另外一个侧板上的孔可以开大些,这样升降舵也可以直接塞进去了。
这样可行吗?会不会影响机架的稳定性?谁有侧板可以给俺实验?

网友A:
LZ这样做是不想要舵机的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样做是不想要舵机的线了吧

啥意思?线会被什么东西绊到?

网友:
lz可以用自己的se测试嘛,呵呵

网友B:
晕死。我的就是辉盛。。装上去是有点紧 但慢慢往里面插就会装进去  什么什么都不用据阿剪的   原厂的东西尽量不要动 就是你这些人说的这不好装那不好装 说的SE全身都是问题   让那些没买的吓得都不敢买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SE 装的就是辉盛9克   除了装斜盘时辉盛的贴纸刮了一点点外 装上去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我的就是辉盛。。装上去是有点紧 但慢慢往里面插就会装进去  什么什么都不用据阿剪的   原厂的东西尽量不要动 就是你这些人说的这不好装那不好装 说的SE全身都是问题   让那些没买的吓得都不敢买了 我现在 ...

拜托,我并没有诋毁亚托SE,你也说了还是有点紧,而且老大,我说的是SE,不是V2,或者新的机型。
这里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拜托大家说话注意点。

网友:
我说的也是SE.我现在用的就是亚拓的SE  不信你去调查下 大家的SE的辉盛是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不好装就把舵机拆开咯~~~也不麻烦啊!

网友:
se装舵机还是很方便的,当然维修就麻烦些,不过机身这样设计肯定是有用意的,强度,重量等等方面都要考虑到

网友:
最好不要锯把, 会不会影响到机身强度?

网友:
想法不错!如果经常炸机扫齿的话值得一试,就是要改哪一侧要选择好,我建意升降舵改掉左侧的比较好,这样可以平衡一下靠左安装的尾舵的重量。

网友:
我装se没有拆舵机 照样可以塞进去,其实是有方法的,可以看看亚托论坛上 有个鬼老鲍比的教学录像 非常的好 非常的详细 不用拆舵机,我就想不懂有这么简单的方法为什么不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不用拆舵机吧
把上面的几处连接点拆了 下上测板连接的螺栓松点
就可以放进去了

网友:
我是拆了侧板,硬塞进去的。

网友:
还是65MG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