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副翼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我打右面那个副翼没反映什么原因 ,接收和控,
舵机
都是好的,就是陀螺会不会坏了,不知道那个会不会影响

网友A:
检查你的控

网友B:
陀螺仪和这个没关系阿?你是用的ccpm模式?看你的控ccpm混控模式开i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