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较 有无使用飛鷹粄本的PhoenixRC模擬器

楼主(2007-11-30):
光碟裡另有G3軟體是否可以玩?
因為我買PhoenixRC時並無告知有G3 可是打開光堞后按紅色USB竞有G3软体
不知PhoenixRC附的綠色USB是否可以玩

网友A:
可以的 一般这种模拟器都是多合一的 那个USB上是不是有一个开关 如果有 那个就可以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