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7-11-30):
我的SJM400PRO怎么老是打到尾桨啊,,尾桨现在坏了两对了,,都是主桨搞坏的,,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大桨与尾桨最近距离大于40mm,就算想打也打不到。

可能原因如下:

1、楼主是不是把500的大桨装上去了?
2、尾管是不是弄了根300的尾管?
3、是不是搞到了传说中的加长尾桨?
4、楼主的pro是在哪买的,不会给忽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大桨与尾桨最近距离大于40mm,就算想打也打不到。

可能原因如下:

1、楼主是不是把500的大桨装上去了?
2、尾管是不是弄了根300的尾管?
3、是不是搞到了传说中的加长尾桨?
4、楼主的pro ...

你说的4个情况都不是的,,,,,,,,,我用的都是原配的东西,,,,尾桨都是SJM400PRO原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4个情况都不是的,,,,,,,,,我用的都是原配的东西,,,,尾桨都是SJM400PRO原配的!!!!!

那对比一下和我上面那张照片有没有区别?

网友B:
可以上贴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贴照片.

过几天上照片吧,,现在没有尾桨了,,都打坏了,,已经买了,,在路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贴照片.

这里有照片,是前些天拍的,,你去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6763&extra=page%3D1

网友:
看你照片上的.大浆应该不会打到尾浆上啊!

网友:
怎么可能,这样也可以打到,,天呀,,怎么什么事都有啊,,晕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