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v转5电变

楼主(2007-11-30):
在家里玩无动力滑翔用的,用2节镍氢或者1节手机电池就可以驱动舵机和接收

楼主:
晕是34063不是555
电流输出最大400毫安没有问题的
专门选的小器件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震荡电路,不错。就是电流小点,输出应该并一个大点的电解。

网友:
玩航模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网友:
是34063DC----DC电路。

楼主:
恩,还是楼上的明白

网友:
以前玩IIC总线控制的电视高频头就用这个34063来升压得到32V电压.

网友:
请楼主上电路图,也想做一个.

请楼主上电路原理图,我们大家都来做一个,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测试了没?记得gale做过一个不是给搞失控了么?

网友:
上个电路让我学习学习吧

网友:
34063这个根本不需要测试,稳定性没问题,升压效率稍低一些75%。

网友:
刚想起来,34063有贴片的。

网友:
怎么没有标识外围元器件大小呀!

外围元器件大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