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模拟器通道映射问题

楼主(2007-11-30):
我用天地飞6A+USB
模拟器
飞Aerofly和G2,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通道映射不全,明明是六通的
遥控器
可在aerofly中只能识别4个通道(没有襟翼和起落架通道);
在G2里就只能识别3个通道,根本没法飞。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是软件设置不对,还是USB模拟器都是这样?
望回复!
谢谢!

网友A:
检查下你的通道设置和遥控设置。。。
第一次 注意调整好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