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电源改成用7.4V直流电供可以吗?

楼主(2007-11-30):
这个电路的电源改成用7.4V直流电供可以吗?就是AC220V的改成DC7.4V,如果可以,那电阻、电容什么的要不要换小一点的?

网友A:
用7.4v不知可不可以但用12v应该可以

网友B:
你改这个想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
这个改好了用在JJ上,呵呵。就缺这个东东了。急啊。

网友C:
这个电路右边的电压目前用的是12伏工作,改为7.4伏我认为可以,但继电器要改为6伏的,R3要改小约500欧左右,左边交流连整流器废去。因你不知想实现什么目的,所以还需对线路作相应改动。具体可将问题发到我邮箱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