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电池不知道怎么充电,急呀!

楼主(2007-11-30):
本人自己制了一组电池。。用三块手机电池3。6V做的。。。以放在电直上试过,可用。。但现在没电。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充电。。有没有哪位大侠给点指导,最好能用手机充电器做个简单的充电器什么的。。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还是买一个充电器吧

网友:
没有接平衡头?

网友:
接个平衡头,用平衡充来充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3个一样的手机座冲改造平衡冲,简单的5v适配器不行。拉出每个座冲的正负极,像干电池或者电阻一样串联起来,形成-----正、负、正、负共4根,再将这些接头和电池的4个接头正负对应连接(用4个脚的插头、插座)就可以冲了。
-------------------------------------------------------------------------------------------------------------------------------------------
应急时,可以一个单体一个单体冲,不会互相影响。

楼主:
谢谢。。。我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