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龙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11-30):
我的飞机接通电源后,是向后飞的。我浆是按贴子里的方向装好的,
老鸟说说,是怎么会事情啊?

网友A:
 电调和无刷马达的三条线调换其中一根再试试,不行的话再换
说错了  换两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象是起递MM给我的浆型号不对

网友C:
应该是反了,要换两根线才对,一根怎么换啊

楼主:
弄好了,,对调其中两根,解决问题了,谢谢大家

网友D:
记得原来一个朋友说........他的飞机风向前吹....他把浆换了个方向..结果风还是向前吹 于是他断定电机坏了

网友E:
 漫漫学吧,我也是飞翼龙的 已八个月了,每次30个起降后再飞航线,基础一定要打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