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的旋翼头还需要拆开打胶吗?

楼主(2007-11-30):
WING的旋翼头还需要拆开打胶吗?厂家安装的时候打胶了吗?还需要拆开重装一遍吗?

网友A:
NO,前几次检查有松加点胶就行了

网友B:
也问
我拆了,感觉有胶,请厂家说明一下。

楼主:
厂家人呢?

网友C:
我打电话问过wing,他说要求工人在装配的时候上胶,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螺丝胶的
但他特别强调,横轴螺丝等重要螺丝应该仔细检查一下,最好能拆下来加胶重装

网友B:
干脆全部重上了胶
把螺丝也紧到位。
目前碰到两个问题:1、上大齿盘的螺丝不够长;2、底版和侧板尺寸有误差。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上大齿盘的螺丝可以用急救包里那种长的内六角螺丝,很好用,地板是老问题,要自己修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