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活塞环光亮

楼主(2007-11-30):
正常OS50活塞环外侧光亮吗?但没有磨痕,飞了3桶自配合成油,请教大家。

网友A:
活塞环外侧一圈光亮,是正常的。部分不亮麻烦了。

网友B:
错 了,光亮磨损了,
越新越黑

楼主:
把我搞迷糊了

网友C:
光亮了就是已经磨损的比较厉害了,正常的应该是黑色的才对,注意自己的用油,以前我也搞过自配合成油,但是失败了,损失一个TT39和一个OS50蓝头,原因就是没有解决硝基甲烷的腐蚀问题,最终还是放弃了,所以建议还是用成品油

楼主:
我是指和汽缸的摩擦面上,我已经飞了3个小时的3D

网友C:
对啊,就是与汽缸的摩擦面,正常的应该是黑色的,那是耐磨镀层,变的很亮了就说明赌的耐磨层已经磨光了,接下来会磨的很快的,到时候你把环从活塞上拆下后再放入钢套,你会发现活塞环两端的开口已经很大了

楼主:
请教了砖家,是正常的,如不光亮,是油品本身的润滑性能不好,为防止过热咬死,通过添加剂,在高温时对环表面生成耐高温氧化物,但氧化物的耐磨性能不好, 就是不停的磨掉,不停的生成,不能再说了,再说有人要拍砖了

网友D:
楼主,活塞环与缸套接触的那一面新的时候是暗灰色的,如果已经非常光亮了那么就说明已经磨损比较严重了。我使用Coolpower 15%的油,雷虎TT50发动机3D飞行,飞了超过4桶油了,从排气口看活塞环还是暗灰色的。

楼主:
我用千分卡确认一下磨损量,因为我的排气口还是本色

楼主:
谢谢各位,应该是保持原色,我用了旧缸桶,重新磨合后变成白色,所以一直是白色的,大家说的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