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新的炸机隐患,斜盘中心滚珠和主轴的摩擦问题。

楼主(2007-12-01):
前天发贴说因为2指禅不精炸机一个,昨天换了新的零件。又炸了一次。好在运气不错炸到厚草堆上面。毫发无损。都是螺距好像控制滞后的问题。

今天又飞了几轮,发现侧翻过来倒飞再改回正飞飞机升力提升得很慢,飞机翻回来直下坠!险情再次出现
好像舵机扯不动或者单向打滑得那种,或者是电条BEC供电不足了?

再同样翻几次类似动作。一样没改善,为了保险。剩下得几个电池只好玩航线。

晚上回来检查,
看铜齿内六角钉没打滑迹像
想着65mg又是寿命该到了吧?打算把1#机的几个65MG移植过来了。

不过用手摁住摇臂,打舵好像还行。奇怪了

再检查舵机齿是否扫齿顺滑,直接测拉摇臂发现问题出来了。斜盘很干涩的运动。阻力巨大啊

3个舵机的都一样问题。再观察斜盘中心滚珠和主轴接触的地方明显的几圈台阶式磨损。找到原因了

这个主轴表面光洁度太粗糙了!!

原来我也有在这个地方上6B铅笔粉的习惯,只是最近忘记了。刚好这几次拿出的是一个副厂早期的白色主轴。

这主轴估计早也停产,原来买的几根今天用了才知道光洁度也是不能马虎哦。

于是找出6B,涂抹几下。再摇动斜盘。OK。问题解决了

但愿明天试机正常,又先提前省几个65MG先

网友A:
呵呵,6B铅笔不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6B铅笔不脏吗》?

用在金属件之间的润滑效果很好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我画过素描知道,6B铅笔含石墨多,润滑性能好些

网友:
好像我在倒飞时也有这个情况,掉高度比以前厉害,看来也要检查下

网友:
买好点的主轴吧。炸一下不但没节约,还贵了

网友:
通常我都加点润滑油的,没有出现过你那种情况.

网友B:
我的主轴这个地方通常都是黑的,我加油

网友:
怎么不用黑色装的碳笔 那个效果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这个地方通常都是黑的,我加油

  粘灰尘就不好玩了.

楼主:
我的分析是对的,今天因为斜盘和轴之间的润滑改善,一切动作正常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注意下:loveliness:

网友:
也许你这根主轴有点粗,这种现象以前我也碰到过,不过现在飞机很旧了,斜盘中心滚珠和主轴之间的空隙已经很大了,就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