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通赛斯纳拼装的问题

楼主(2007-12-01):
刚买了台4通赛斯纳,但是拼装的时候有些问题,不知道接收器应该放哪里?电调应该放哪里?
电池
槽应该怎样改(由于用11.1V 1300MAH的电池比原来电池槽大)?
请大家教教我可以吗

网友A:
是启迪的塞四那吗?无刷的吧,电调放在机头把三根接电机的线从机头的那条扁缝里拉出,接收机就放在机舱里,你觉得放那个位置方便拆装点就放哪里.记住用魔术贴或泡沫双面胶固定.电池吗,原来的那个槽也不是很好改,你就固定在机腹好了.不过炸机时可能会伤到电池呵呵

网友B:
怎么会不好放,一刀下去,把电池舱的泡沫挖穿,2200的电池都照放,舱盖照着扣

楼主:
我已经改了电池舱了,稍后上图。
打算把电调尽量贴近机头,而接收器要再想想放在哪里,因为只有6g,其实问题不大吧。
现在我唯一怕的是垂直尾翼的舵角中间的泡沫会断,因为太单薄了。
还有怕着地不当,导致尾部断裂,因为尾部有3个孔(2个舵,一个接收线),不知道会不会导致不够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