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机问题

楼主(2007-12-01):
我是新手~~想买一部会3D 的 最好是价格底而维修又低的那种~~~~~~~~~~~~~~~~~~
最好能提供详细的资料~~~~~~~~~~~~~~~~~~~~
个人感觉能飞3D的机机是不是悬停会稳一点的?
谢谢啦

网友A:
不会~~~3D飞机飞悬停反而未必稳, 3D飞机一般比较灵活, 但可以在副翼加配重增加稳定性, 但这样飞3D就困难些了;
只是说实在的目前固定螺距的直机做工多数都比较差;

网友B:
买WING吧,不要买那些RTF的什么华的,ESKY的,虽然便宜,但会后悔死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