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能用在水中吧?

楼主(2007-12-01):
2.4G能用在水中吧?陆地和水中通信用的是什么频率?

网友:
水对短波衰耗大,潜艇用超长波,要几公里长的天线

网友:
你要说潜艇的肯定不行.水下通讯是频率越低越好,2.4G其实是最不合适的.

网友A:
有人发过一个小日本的视屏.里面的潜艇开的欢的啊.不知道用的什没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发过一个小日本的视屏.里面的潜艇开的欢的啊.不知道用的什没么设备

呵呵,我想问的就是这个。

网友:
大概水分子的谐振频率就是2.4G,这也是微波炉也使用2.4G频率的原因,至于浴缸里的遥控潜艇,应该是27MHZ玩具频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能用在水中吧?陆地和水中通信用的是什么频率?

别去试了,在水中2.4G是肯定会有问题的,我就差点不见了艘3K多的船,真危险。遥控才10米不到的地方就失效了,开始玩还没有问题,大概就是水气跑到船里了,这些什么水分子频率我就搞不懂了,但是我换27的跑得可开心,哈哈。

网友:
水里,当然用2.4G了,,2.4G穿水穿墙,,,就不穿炭,水面就用低频好,,,

网友:
唉,原来微波炉不用放水。。放点碳进去,就能热乎
2.4是水分子的共振频率,夸张点说,雾天和晴天,遥控距离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学期修了门ECE的Electromagnetic Wave的课~~

水算是Lossy medium,到水里后是Non-uniform Wave……沿着Z方向(深度)有衰减,而且衰减程度和入射角度还有关!

有些专有名词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网友:
不太好

我有朋友玩船,2.4G的不到200米失控

网友:
无线电波的频率越高,在水中衰减越快。在水中可以使用长波。

网友:
不可以!!!
潜艇模最好用频率低的设备,越低越好!

网友(2008-01-04):
不玩船,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