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PPM干扰,重新布了线哦

楼主(2007-12-01):
不过好象不怎么管用

网友:
LZ好像用的是HITEC 6通PPM接收机,以前我也是用的这个飞SE,也有过干扰,后来发现是电调输出不够,加了UBEC,电调输出信号线加了磁环就没有发生过。

楼主:
40A的电调不应改不够啊....以前才25A也没这样过.现在只是换了个数玛舵机做尾舵~

网友:
电调输入加个磁环吧

网友A:
回LZ
你所说的40A是电调带动力电机的电流.不是指它给接收机和舵机的供电电流.电调里一般都是用2到4个7805并联的.电流不够的,纹波也大.特别是用数字舵机以后,耗电量增加就会引起抖舵陀螺锁尾锁不住等现象.建议LZ用UBEC.

楼主:
谢谢大家~改天弄了UBEC试了后再发布情况

网友:
LZ 用55 拉螺距有点力不从心噢,我把55用在尾舵上,还可以

网友:
接收机的天线千万不要碰到炭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LZ
你所说的40A是电调带动力电机的电流.不是指它给接收机和舵机的供电电流.电调里一般都是用2到4个7805并联的.电流不够的,纹波也大.特别是用数字舵机以后,耗电量增加就会引起抖舵陀螺锁尾锁不住等现象.建议L ...

用亚拓35x电调要不要加UBC。